[维修求助]
示波器探头能焊针吗?

楼主(2016-07-02):
苹果手机原件太小了,能不能焊一根针到探头上去?

网友: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关键你的针如果是钢的可能不会好焊

网友:
我的是没焊   不过看过别的示波器焊过  也正常用   你焊一个  拿笔记本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能导电就可以

网友:
修手机不需要示波器。

网友:
可以焊接的。

网友:
最好还是别焊,TB应该有卖尖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