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5先花屏,后黑屏 ,按下开关还有关机声音

楼主(2016-07-02):
我量了所有alp5930,电压都有,显卡型号是215-0804026
显卡
黑屏

网友:
进系统不到一分钟就会花,瞬间花然后就黑了

网友:
显卡有点像啊

网友:
对啊,先查显卡条件,全部正常就加焊一下显卡试下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下咯

网友:
先花屏,建议先换显卡试试

网友:
LZ 你的机器修好没有,有没有换显卡啊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报废了

网友:
楼主是加焊还是换显卡了?修好了吗?

网友:
215-0804026是北桥带集成显卡的,这个故障做BGA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LZ机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