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电压不稳

楼主(2016-07-02):
使用中的安泰信APS3005DM稳压电源电压不稳,最高只能调到13V,且不停跳变,有时还报警,看了下好像其他同行也有这种固障,应该是通病,问下谁能指导下,什么原因?哪个元件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已经验证了,可用,是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验证了,可用,是2.0的

论坛好像 有告诉发过帖子修的 稳压电源的
可以搜下看看

网友:
大多都是可调电阻坏了,通病。

网友:
是不是电位器坏了    不过我的换过了  还是有一点点跳

网友:
那玩意电位器不好,老是坏,还是我换的太便宜了,还有那个温控也是个麻烦,老保护掉电,我直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