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的触摸不能动,掉了1.8V这个电感,请问高手这个能不能两头接

楼主(2016-07-02):
就是图里面的L1750这个电感掉了,请问能不能对接的,不能对接的话,那能不能从苹果手机上面搞一个大小差不多的行不行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短接的,要找一个电感换上

网友:
可以短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直接短接的,要找一个电感换上

兄台,那能不能到手机上面搞一个形状大小差一多的电感换上去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那能不能到手机上面搞一个形状大小差一多的电感换上去可以吗,

至少也要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也要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这样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兄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也要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这样是可以的

请问一下兄台,MINI1那个主板怎么拆,是要把板子用吹风机加热,还是有其它办法好拆点,板背面应该都是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兄台,MINI1那个主板怎么拆,是要把板子用吹风机加热,还是有其它办法好拆点,板背面应该都是胶 ...

这个没拆过,,不敢随便说

网友:
对着图纸找一个参数差不多的弄上去就行了

网友:
到废板上 同样位置找个  装上去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小的电感一般都可以可以短接的。

网友:
可以短接,最好补一个!

网友:
我都是短接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没有料可以短接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