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PLUS几秒后掉电,自动上电掉电后不触发

楼主(2016-07-02):
现象:华硕M2N68-AM PLUS通电后自动上电,然后几秒后掉电,然后不触发。要断电后再通电。每次跑D5掉电。
1:测开关针电压0.5V左右,肯定不对。  问题肯定出在这里。2:开关针跑线到IO边上一个芯片F7516,经一个电阻到F7516,如图针头所指地方。
3:拆下电阻通电测一端有5V。随便拆个电阻换上,测开关针电压近5V,不自动上电了,可以触发了,也不掉电了,屏也显了。

网友A:
有耐心跑线路。。我们要好好学

网友:
相当于这主板有人一直按着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耐心跑线路。。我们要好好学

这个有点位图的。直接都不用跑线路的

网友:
PWBTN为低导致的IO误判自动关机

网友:
那个电阻是不是8.2K的

网友:
一样的故障,换的多大的电阻?????

网友:
对啊  电阻值多大的

网友:
华硕,真不是一般的垃圾,装高端,实则他妈连三线都不如的东西!是华硕让哥熟悉了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