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 1.1触发掉电 保护 断电点开关再次触发掉电

楼主(2016-07-02):
如题,触发就掉电,测绿线高电平,再次触发不了。需断电后又可以触发 又掉电。

但是点开关后 强行短路绿色线可以正常显示! 既然短路绿色线可以正常显示,就拿它开刀!测到Q79一个脚通电有5V待机,短接开关后变0V
  Q74和Q75之间的电阻是连接AXT_PSON的 用线连接就搞定!

网友:
已经验证了,可用,是2.0的

句容诚信电脑 -10 再灌水就禁止你发言

网友:
Q79是N场管,高电平导通,所以插上电源2脚5V,按开关2脚变为低电平截止,对呀.睇不明是什么让绿线为高电平,Q75又沒控制到绿线

网友:
快速秒杀 给力

网友:
一般这种直接短接绿线可以正常的一般都是断线的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的   这样的 问题一般都不大  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