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7-02):
今天下午修一块梅捷G41主板不跑码。量各供电正常,PCI时钟,内存,都正常,时钟芯片时RTM875T-531,手摸时钟芯片有点发烫,脑子发热,因为刚才修一块技嘉P41主板不过内存跑C1 00 ,没修好;去下了个PDF,说是和这时钟芯片的PDF是一样的, 因为先有时钟才有复位,量时钟芯片供电,EN都正常,以前看过一篇帖子是技嘉G41的,说是复位灯闪是发给CPU的时钟不正常,脑子里忽然想起这个案例,我就去量48,和49脚,0.4V,那帖子也是0.4V,不管了,而且还发烫,找了块料板拆了一个换掉,还是不跑吗。南桥要发出复位要收到两个PG信号,我去查论坛找到RT8802A的PDF,有坛友说2脚是PG信号,量了一下是1.2V,连到两个680欧姆的排阻,也正常的啊,再查查,看到一个帖子,说是三极管容易坏,是QP91,我刚才量QP91的C极只有0.9V就感觉有点奇怪。下面是自己画的电路图,QP91的B极连接PQ90的C极,测PQ90的B极为0.66V,说明CE导通了,拉倒Q91的B极,那Q91截止,因为都是NPN三极管,C极被上拉,一量只有0.9V,果断换了一个W04,上电,跑到E0,上内存,量机了。总结,希望大家别犯我的错误,遇到之前修不好的,要调整好心态,慢慢来,要有信心。下面再感谢一下那位哥们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1717-1-1.html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A:
技嘉P41主板不过内存跑C1:  SMB_CLK or SMB_DATA到内存断线通病查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P41主板不过内存跑C1:  SMB_CLK or SMB_DATA到内存断线通病查过了吗?

查了啊,238 118脚都是3.3V,SPD236 3.3v,没断线啊、

网友:
现在修主板  都流行画草图吗  都好有耐性哦  我就没耐性画

网友:
楼主功力扎实啊,佩服佩服

网友B:
meiyou 没有 VRMPWRGD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iyou 没有 VRMPWRGD 。。。

是的,帖子中忘记说了。

网友C:
这风扇,难道是板载U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历害的

网友D:
这种板一般都是没有图纸的。只能肓修了。能修好也要点运气

网友:
W04是什么?是连着QP91 C极的电阻吗?

网友:
W04是NPN三极管,TO4也是,TO4坏了,所以换了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一般都是没有图纸的。只能肓修了。能修好也要点运气

论坛里好多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难道是板载U

不是啊,服务器小风扇。

网友:
修主板,最重要的是思路吧

网友:
这板都不太好修啊同,,

网友:
还好的啊,只要用心一点。

网友:
很淡定,所以很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现在有一片同样故障的主板

网友:
楼主 修机的速度可以

网友E:
梅捷的没图纸,跑线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梅捷的没图纸,跑线麻烦。

恩,是没图纸,不过零件也不多,不像华硕的,零件多,有的还没点位。

网友:
风扇有个性

网友:
呵呵,小服务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F:
楼主修主板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主板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很一般啦,都是慢慢过来的。

网友:
修主板,最重要的是思路

网友:
楼主,说的不怎么清楚,QP91连着是什么信号也没说清楚啊,。我觉得是VRMPWRGD这个信号吧

网友G: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CPU座上方的4个小管子,导致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CPU座上方的4个小管子,导致无复位

是啊,因为第一次修,画了电路图,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一直有个问题:VRMPG不对,怎么还有时钟

网友H:
这个板子我这里一大堆我都不高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子我这里一大堆我都不高兴修

哦哦,你可以出给我啊。

网友I:
这个板子都是灰尘惹的,

网友:
思路决定出路,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都是灰尘惹的,

可能是的吧,干灰还好,要是带点水分的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