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2 开机一两分钟左右后黑屏

楼主(2016-07-02):
华擎G41M-vs2 开机一两分钟左右后黑屏 ,这时诊断卡的现实没复位,同时CPU没供电,供电芯片有电压,有EN,请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有示波器吗?看下波形正常吗。可以更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下

网友A:
黑屏的时候,其他工作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看看行场信号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其他工作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看看行场信号的电阻。

黑屏时   没有CPU 供电   楼主贴子里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