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网通机顶盒不加电

楼主(2016-07-02):
金网通机顶盒不加电,后级没输出。电源管理芯片sd6832,300v电容有电 sd6832的3脚电压是多少?没修过机顶盒求解

网友A:
3脚电压和c1电容电压一样的

网友:
看电路图,觉得IC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电压和c1电容电压一样的

3脚电压肯定不可能和C1一样,C1电压经过电阻降压后加到3脚,估计启动电压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电压和c1电容电压一样的

错误的。C1是300V左右的。而3脚的电压仅仅是启动电压,至多十几伏吧。看C5的耐压值即可。

网友B:
量下C5的容量。有300V电证明没有短路,IC1集成了PWM和开关管,要短路就直接烧掉了你也能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C5的容量。有300V电证明没有短路,IC1集成了PWM和开关管,要短路就直接烧掉了你也能看的出来

后级就是不输出

网友:
查电阻查光耦;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