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UT139B万用表

楼主(2016-07-02):
型号UT139B 测试正常,带表笔,没包装,有时好像自动关闭,要按一下才显示,处理价格90元包邮国内,新疆等远地就不包了,联系旺旺:东胜电子或QQ280622263,要注明购万用表,不然可能不加

网友:
给一点分呗!!!

网友A:
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出吗?

自动档的低端表用不惯,高端表用不起,用回手动档的,自动档的用在跳动的电压时很难看准,特别后一位数老在闪

网友:
这块表灵敏度个人认为可以,蜂鸣档相当快,再一个好处就测电容可以测200U以上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档的低端表用不惯,高端表用不起,用回手动档的,自动档的用在跳动的电压时很难看准,特别后一位数老 ...

还是我的MC611好用,除了耗电,已经改锂电池供电,这表主要是二极管档和电压档相隔很近,换挡不用转半圈表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500-1-1.html
这贴有介绍

你那表精度太低,二极管如果有微性能变化,你那根本没用,再一个关机要转好几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表精度太低,二极管如果有微性能变化,你那根本没用,再一个关机要转好几档。

实际使用中,你说的都没有,就是耗电,改了锂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