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厅点歌用的触摸显示器不亮机

楼主(2016-07-02):
歌厅点歌用的触摸显示器不亮机,2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指示灯是亮了,开机一瞬间升压条能升压到68V,这是正常的,但屏没亮,1秒后就掉电到12V,再量开启信号就为0,再开机量开启信号有5V,很快就掉到0了,看来这是cpu保护了,我怕是逻辑板短路,就把逻辑板拨了再量,还是一样的。这是灯条坏了保护了,还是驱动板坏了。

最后找到一条led灯条。一点亮了,说明是灯条坏了。

网友:
这都是通用板做的,,,,,,

网友A:
估计灯条坏了 保护了吧

网友:
这个可不太好换。触摸屏的有的贴的很死,拆的时候要小心些,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因为灯条有问题的,直接保护了。

网友C:
我只想知道 这种收费跟普通的一样还是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 这种收费跟普通的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的,100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100一个

100一个是同行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灯条坏了 保护了吧

是灯条坏了,开始我看一开机cpu就保护了,我还以为逻辑板有短路,拨了屏线也这样了,就以为是驱动板坏了,以前修lcd的灯管坏都高压板保护。最后查资料,led的灯条坏就是驱动板mcu保护。再上个烧坏的灯条图处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因为灯条有问题的,直接保护了。

是灯条坏了,开始我看一开机cpu就保护了,我还以为逻辑板有短路,拨了屏线也这样了,就以为是驱动板坏了,以前修lcd的灯管坏都高压板保护。最后查资料,led的灯条坏就是驱动板mcu保护。再上个烧坏的灯条图处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因为灯条有问题的,直接保护了。

是灯条坏了,开始我看一开机cpu就保护了,我还以为逻辑板有短路,拨了屏线也这样了,就以为是驱动板坏了,以前修lcd的灯管坏都高压板保护。最后查资料,led的灯条坏就是驱动板mcu保护。
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原来开机测的时候,升压到了68.我换了这个灯条后,开启信号也是2.8闪一下就没了,也没升压,只有12V,但屏还亮了,测试了一夜,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灯条坏了,开始我看一开机cpu就保护了,我还以为逻辑板有短路,拨了屏线也这样了,就以为是驱动板坏了 ...

他保护之后升压起来的电压会掉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保护之后升压起来的电压会掉下去的

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原来开机测的时候,升压到了68v.我换了这个灯条后,开启信号也是2.8闪一下就没了,也没升压,一直只有12V,但屏还亮了,测试了一夜,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