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认硬盘(盘好不转)的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07-02):
配置:SR0WY  I3三代   0841000,4颗粒
故障:待机0.016,触发后开机,电流1.1不变,内外无显
检修:开机所有供电都有,换内存无果,可以立即关机、开机
        换I3二代的U,外接显示了,原来是CPU坏了

        后来发现硬盘无法识别,硬盘本身很正常,换其他好硬盘也不认。
        仔细检查,发现盘体通电不转,查主板SATA接口正常。
        查硬盘接口的供电,3VS 5VS正常,地线也没问题,4根数据线、耦合电容也正常,这就怪了!
        刷BIOS,无果,查桥的外围供电,都没问题,只能怀疑桥了。
        最后换桥,OK,晕!

各位贴友,最近鄙人人品爆发。如果看好,记得评个分吧!呵呵

网友:
真是怪毛病啊。。。

网友:
关键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坏的有点多

网友:
神器的故障,前几天碰到一个BIOS导致不识别4G内存的

网友:
不认盘么SATA模块问题啦

网友:
cpu+桥 能收多少钱~~~

网友:
有时候这就像打牌,手气好了。判断问题稳准狠。心情老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Toshiba S40t  J8E ,偶尔不认硬盘,换过PCH 刷过BIOS,3,5V 都正常  4根信号线都正常。  要怎么弄呢? LZ 遇到过吗?

网友:
I3CPU不是因为电路出问题,坏的比较少

网友:
毛病真多,换

网友:
CPU和桥都挂了啊

网友:
难要读数据才会转吗

网友:
以后像这是不是直接按换桥的价格报价呀,呵呵

网友:
看到这么多回复和评分,很是感动!
也许PCH虚焊吧,未必是坏了,这种问题也是第一次遇到,修好后,就没有花心思去验证了。
笔记本硬盘还真不能和台式机同样看待,有空做个实验,拆了耦合电容单独给笔记本硬盘供电,看它转不转。

网友:
其他条件具备  不出信号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