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0.3mm的小桥,重做,对位置,总感觉放不对,没多少把握啊。大家有没好的建议。

楼主(2016-07-02):
对现在0.3mm的小桥,重做,对位置,总感觉放不对,没多少把握啊。大家有没好的建议。

网友A:
从0.5珠子以后我基本不去看珠子了,基本看不到,我都是对着板上芯片那一圈线对。只要4面差不多平均,基本都不会出问题,重点是焊盘要拖干净,不然很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0.5珠子以后我基本不去看珠子了,基本看不到,我都是对着板上芯片那一圈线对。只要4面差不多平均,基本都 ...

我是对四个脚都没多大把握的。。。缺少信心啊,怎么破。。。总有点感觉歪的强迫症

网友:
把板子放平,垂直看,手不要抖,用摄子抵住一边,另一手轻轻移动,看四周差不多了先放手,再移开摄子,这样B G A就不会跟着跑了。

网友:
想对准的话只能上光学BGA了,带显示器的那种高大上的东东,咱普通老百姓只靠个猫眼对一下四个角就加焊了,反正它珠子融了以后都会自动复位的。

网友:
直接加热啊 用钢网

网友B:
人家是在板子上焊BGA芯片,,不是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在板子上焊BGA芯片,,不是植球,

我一听以为是值球呢 原来的摆正芯片啊

网友:
反正一般都会回流焊的。我做苹果的都是凭感觉

网友:
位置差不多就行了,温度到了芯片会自动对好的

网友:
在主板焊盘上涂上焊膏    然后芯片能对多准就对多准  板子上有焊膏   珠子化了后 会自动归位  一直这样做  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