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无公共点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02):
先来两张写真吧!

昨天同行拿来一台THINKPAD T430 ,不触发,上恒流电源0.01, 拆机,量各对地值正常,量公共点电压0.4V,量Q9的1脚19V, 5脚0.4V, 4脚18.6V, 看来是隔离保护不过,查G极来源,受控于Q79的G极-PWRSHUTDOWN,这个信号正常要为高,-PWRSHUTDOWN这个信号来自东芝芯片U101的96脚,

把U101的97脚挑起来,96脚还是OV, 看来是条件不满足,查99脚VREGIN20供电为OV, 不正常,是经R413和R422两个20欧电阻,量这两个电阻一边为19V ,一边为0V,于是取下来打值为1,两个电阻开路了,捡到鱼了,找到了两个4R7电阻换上去,通电0.0005了,什么情况,量R413两端都没电压了,不会烧了吧
追查VREGIN20来源,到达了这4个保险,由图可知是4路供电,此时应该只有F9这个保险有电,实测F9一端有19V,另一端0V,打通断无穷大,F9烧了!打另一端对地值400多,也正常啊,找了个保险换上去,量R413的一端有19V , 另一端OV, 又烧了!打另一端对地值440,没短路啊怎么又烧了呢?这次我把R413和R422这两个电阻取下直连,看它还烧不烧!于是通电,0.16——0,28,这么高,于是去摸,发现东芝芯片超烫!于是订了个东芝芯片回来装上OK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2018-09-15):
这机器是老机器了,不知道能收多少钱哦

网友:
这东芝的芯片很容易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升压的问题

网友:
这东芝的芯片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