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网卡问题

楼主(2016-07-02):
东芝L700的网卡 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
但插上网线没反应

看网卡口里面的弹片有点变形
用镊子挑了一下
没用

但不知道怎么判断是接口的问题 还是线路 芯片的问题

接口8根线的阻值都是无穷大
接口前面有个像变压器的
另外一端只有3对线 阻值是337 337 337 337 415 415
不知道怎么往下查

网友:
说实话 我是骗下载分的
哈哈
想下L700的图纸 没下载分了 想充值 我滴个乖乖 1分一块钱

网友:
还是换个接口吧

网友:
设备管理都认到应该问题不大啊楼主换根网线试试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