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不跑码无复位

楼主(2016-07-02):
P8H61-M LX3接手无复位

测电压1.5v内存正常,1.05V桥供电正常,1.2V总线正常,1.14vCPU供电正常,1.8v桥供电(实测3.3v明显偏高)

找mos管G级经rpr137于GS324的8脚相连。

测基准脚10电压为3.3v明显偏高不正常

看图10脚是通过3.3V分压得来,应该为1.8v。判断应该是下拉电阻不正常导致电压偏高,保险起把2颗电阻都换掉,在废板上拆了10K和12K的电阻
装上,测电压1.8v正常,测mos管桥供电1.8V正常,故障修复!

首次做案例多多包涵!!!!!!!(本人没系统学习过电路知识讲的不到位的勿喷!谢谢!)

p8h61-m lx3 R2.0点位.rar

网友:
有点位图,还好点可以 帮助判断

网友:
好像看不明白。

网友:
修好就行了。。。。。不错

网友:
三板斧,一劈就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好恩思路,点位图就笑纳了。

网友A:
应该就是下分压电阻的问题,导致成了3VSB成了上拉电阻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找点位图研究一下

网友:
可以了  蛮厉害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下分压电阻的问题,导致成了3VSB成了上拉电阻

是的,就是下分压坏了,我怕万一就都换掉了

网友:
恩,全部换掉保修一点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华硕的就是各种 电阻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图不清晰啊

网友:
这个主板修了很多了1.8这里非常容易出问题 几乎都是电阻分压出错。

网友:
有点位就是好搞高手  一般小白都是以为3.3是正常的直接飞过

网友:
你第二个桥电压哪里是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