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联想B470大短路蛋疼维修

楼主(2016-07-02):
大概一个星期前,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70,上可调电源一测,大短路。问了一下客户,客户说玩游戏的时候听到嘭的一声,然后就黑屏了。
没直接给客户报价,打发走客户后把板子拆出来,一打公共点对地阻值,无穷大。心想估计是mos上管完全击穿,下管软击穿
一看场管,铁壳管,又是这坑爹玩意。直接测cpu的两组mos管,上管d极跟下管d连到一起了。。。。。。
把两组mos管全拆下来一看,一组上管下面一片漆黑,还好焊盘没挂

从料板上拆了两组铁壳管换上,上电测结果cpu电压没有出来
难道是铁壳管没焊好?我对自己的焊接技术还是有点自信的
那么剩下两种情况可能性最大,一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烧了,二是cpu挂了。
一看cpu电源管理芯片,ncp6131,按照月饼老师教的强制出电的办法,去找了个150k的电阻,换上,cpu电出来了,1.49v,这说明cpu的供电电路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u挂了。客户的u是i5 二代的,我这正好有i3二代,换上,cpu电出来了,卡在0.9a,心里一激动,装上内存,电流上来了,到0.9a后摆动一次掉电了。。。。。
把客户内存拆下来装我自己的电脑上测试,好的。。。。。。
最后刷bios,刷完bios电流终于刷刷刷上去了,看到亮机的那一刻还是挺激动的。
客户的u真的烧掉了,上淘宝一查客户的u,240,于是给客户报价350,客户居然嫌贵,不修了,不修了
蛋都碎了,最后把bios芯片拆了,装好后还给客户,只收了50元检测费
三天后,客户又把电脑带过来,又要修了。。。。。。对这种人无语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集显那边挂了cpu有九成机会也挂了

网友:
在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
传错了,上面的是b470独显的bios,确定好的,点位图在这里

网友:
b470有很多烧CPU的,这款机太垃圾了

网友A:
上次我也修了这台也是CPU坏了,客户不修了。我直接让他没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也修了这台也是CPU坏了,客户不修了。我直接让他没得修

我也想过用打火机往板子上打几下,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万一又来修就更蛋疼了,所以只拆了bios芯片

网友:
这板子设计了三相供电结果采用两相,可想而知

网友:
还有检测费可以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