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6-07-02):
E420 待机芯片发烫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有谁修过

网友:
查看D95280后面有没有异常啊 , 看有没有偏高的数值

网友:
换3v5v电容,有的会好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的电压也没有短路。

网友:
那个3VL 5VL都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对地。

网友:
EC微短,其次网卡,桥

网友:
这个机器D95280故障率很大 换过芯片 就查下芯片线性有无短路

网友:
很可能是线性短了

网友:
我的一个CQ40 51125也一样 ,放了好欠

网友:
有短路~重点放在负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