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11324-1宏基V5-431上电0.13A维修

楼主(2016-07-02):
宏基的本,薄款,看着还可以,拿着是很爽,没有VGA口,连网卡口都没了做的,真省.客户说是开机不显东西,拔电池整机上电0.13A不亮,看电流就知道是主板电压没出全,给客户报价,谈好后留机走人.开拆,机子还算新,一修机,小弟经验有限,多数机子只能看图纸修,大神级的都不用图纸了,都是高手呀!
裸板上电0.15掉到0.11多点不动了,开量各电感,3V 5V正常,南桥供电0.4V不正常,CPU供电0V,重点在南桥供电上.找了一下本地图纸,没有11324的有个11309的,下载分不多了,也就没下新的,打开看了一下基本能对的住,就用这个图纸吧!
桥供电芯片PU4501,
量了一下芯片有供电没开启RUNPWROK,再查开启是有PU4601和PU4701正常后发出的好信号经3V上拉来的,

那问题应该就是这两个芯片了,这两个芯片输出供电都是正常的,应该会发出RUNPWROK,量了半天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本人修机没找到问题一般不下手动元件,除非实在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断开芯片的RUNPWROK脚了,先断开PU4601的13脚,再试还不行,再台起PU4701的第一脚,上电直接0.67A,看来是亮了,接屏显示正常,接好PU4601的13脚,装机测试.
上个亮机图.
维修不容易,希望大家给加点分.在此谢过.

网友A:
问题会不会出在pu4701那呢

网友B:
我这有台联想   一样电流 还没查到什么问题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会不会出在pu4701那呢

就是它的事,但供电和输出都正常,手里又没有能换的管,所以只能这样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台联想   一样电流 还没查到什么问题  哎

什么型号?什么情况?

网友D:
不明白为啥断开1脚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什么情况?

同行就拿板过来板号8131p    一开始待机部分烧了 没35v  同行修过  现在我把35修出来可以触发   就跑0.12的电流  没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为啥断开1脚就正常.....

上面说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就拿板过来板号8131p    一开始待机部分烧了 没35v  同行修过  现在我把35修出来可以触发   就跑0.12 ...

这个是联想E430的板,站内有图纸呀!你下个看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707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就拿板过来板号8131p    一开始待机部分烧了 没35v  同行修过  现在我把35修出来可以触发   就跑0.12 ...

你这应该桥或内存供电也没正常

网友E:
以后的笔记本没图纸了可怎么办啊 怕怕的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这个修的还是不错的   条理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后的笔记本没图纸了可怎么办啊 怕怕的

发展的就像手机那机,只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