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MINI1主板怎么拆,板子背面是胶得吧

楼主(2016-07-02):
请问MINI1主板怎么拆,板子背面是胶得吧,请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加热背面然后撬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就按楼上说 的,加热一下,胶就软了

网友:
如果螺丝都拆了还是拿不下来 那就是有胶了 温度不用开太高吹一下 边吹边取吧

网友:
温度不要开太高11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