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777M-D3H REV1.0第一修

楼主(2016-07-02):
  今天下午将近五点了,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客户拿来一块主板说要快点修,明天要的,好了,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这板肯定又轮到我修了,因为师傅每次都是这样说的。一看是技嘉H77主板,还没听说过这名字,只知道H81,心想B75的都修过,这H77应该也可以试试啊;打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然后上电,触发掉电,而且不能再次触发。心想要么短路,要么缺什么供电。现在H61以上的主板检测太多了,网络上经常流行一句话“一言不合”就掉电,而且就不和你说话了(不能再次触发)。  还是先去论坛搜索一下吧,咦,果然搜到一个,感谢一下这位大神。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1909-1-1.html,我也是参照这个来的。因为也有点不一样,我的这个是带M的,那个不带,说是CPU的开启脚 不对,导致不出CPU供电,我也强行上电,还去下载了图纸,运气不错,版本号,板号都能对的上,量VCCSA 0.9V正常, 因为没有位置好,还去跑线,量到Q17的D极1.1V也是正常的,通过总线供电上拉,去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9脚EN电压也是一样的啊,说明也是一样的。我把4脚12V拔了也是这样。我想看那帖子一步步开始量吧。其中帖子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IO的VIN2 12V检测脚电压不对也会引起这种现象,我就打开图纸一看是127脚,心想一共才128个脚,往前推一个就好了,一看两个小电阻被人为弄掉了。正常检测脚电压应该为2V,心里一阵欢喜,师傅说直接把5V的检测给他连起来,因为电压是一样的,我去连了一下,不行,电压只有0.51V了,还是老老实实找电阻吧,打开一个技嘉P43的图纸,疯狂的去找12K和2K电阻,装上。电压出来了。那时候没上CPU,点开机针触发了一会了就掉了,心想不会还没好吧,再想想量一量,还是决定上CPU,上个CPU试试,结果亮机了。

  总结:其实不上CPU,板子是正常的,电源一开始会转10秒才会停,之后就直接触发过三秒就掉。而且正常的时候,是可以再次触发的;(当然有的板子不好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正常的时候是触发就掉。
   不上U的时候,你强制上电,那些内存,桥,PLL VCCSA,他是不会出来的,只有你去点开关针,再还未掉电的时候才能短时间电压;还有不上CPU,是没有CPU供电出来的;
  最后还是要感谢那位大神还有徐总的图纸,链接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808-1-1.html不然我可能也修不好这个。肚子饿了,下班吃饭去了。再见~

网友:
要么短路,要么缺什么供电,思路清晰。
看很多秒杀的帖,都以为很多主板都很容易秒杀,其实有些故障也很折腾人的~

网友A:
检测电压不正常造成的故障吗?这个一般都基本上是要先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压不正常造成的故障吗?这个一般都基本上是要先查

是啊,第一次修这种主板啊,下次知道了,哈哈。为什么是检查12V呢,5V为什么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第一次修这种主板啊,下次知道了,哈哈。为什么是检查12V呢,5V为什么不需要。

5V也有电压检测啊。你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也有电压检测啊。你没注意?

恩,是126脚,这个5V检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126脚,这个5V检测电压

我的问题是触发掉电,为什么只检查VIN2 就是12V检测电压,就是我对照着那楼主说的,就是疑惑楼主怎么没说掉电只检查12V,不考虑5V

网友:
不上CPU  其它电压也不会有?   起码内存供电会有的吧

网友C:
就是IO的VIN高低电平组合没有了2个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IO的VIN高低电平组合没有了2个电阻出问题了?

是的啊,被人为弄掉了。

网友D:
修主板就是累啊 还没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主板就是累啊 还没前途

顺势而为吧,生意都是难做的,学技术也难的。

网友:
技术一般般,幸运而已。

网友:
学习下修掉电的思路

网友:
电压检测不对  也会不能再次触发?  和短路 一个 模样了。。。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E:
我的也是CPU没供电 ,开启正常,IO电压检测成了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CPU没供电 ,开启正常,IO电压检测成了3V

IO那个脚的检测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哪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