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2.01进系统两小时突然死机维修

楼主(2016-07-02):
这个问题第一次碰到
这块主板是前几天修好的
因为一个客户拿来主机说开机能玩两小时就死机
这样现象大家都是习惯的把CPU风扇 CPU 拆下来 清理 加赛热膏再装回去开机测试
经过漫长的时间测试发现 确实是两小时左右死机

看来不是温度的问题,拿万用表来测试电压,看看哪边电压有问题
开始 就是先桥的周围电压测一遍发现无问题
又从CPU周围测量 供电 给CPU供电的电路以及发出电压的电路也正常
经过这些又重启进系统不会死机状况测量电压跟死机测量电压来对比

发现北桥旁边的PQ0202的小三极管电压不正常
这个小三极管是一个PQ0204管子出来
看图

没死机情况下电压在1.2左右
死机后的电压是0.88...关机拆下来[记得电杆也要测】
叫管修主板的技术员给我找个相同的料板来拆掉这个来换上
换上后经过测量2个小时后正常 装机

装完机子直接装系统 测量一下午都没事了
叫财务打电话给客户来拿机子

这样问题第一次碰到。要是以后有人碰到 可以收藏起来
有分加分 没分来个人气
好久没发贴了

网友:
这东西坏的太准点了吧。我遇到过不定时死机的,最后换版解决。

网友:
专业的,这是什么电压

网友:
呵呵。
修好就好。
可能是这个管子有异常导致输出变成0.8V吧。
这个是控制PWM开启的。

网友:
先收藏了,修V星的经常碰到系统死机的,就是没太多时间去等,都放一边了,看了这贴有看看的冲动。

网友A:
这也能修好。。怎么找的对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修好。。怎么找的对比啊。。

把主板点起来进系统 在没死机前测量所有电压
再等死机后测量主板所有电压来对比

网友:
这真的太强了,测一遍电压得半个小时吧,记性不好的话还得拿个本子记一下哪个位置是几v

网友B:
修这种板太费时间了,搞一下要测几个小时。

网友C:
好久不见你发帖子了

网友:
死机好修些  不定时自动重启  才是难啃的骨头

网友:
这板子其实是很好修的  只是通电开机要等到它死机时才测量  等它死机花时间而已   死机时一测电压  桥的1.1V供电没有  再量PWM芯片的开启脚  才0.8V   正常都是要1V以上开启  连接到开启7脚的就是这个三级管   B级0V  应该是截止的  E级电压偏低  管子漏电了

网友:
这种不定时死机的问题最麻烦,有时真的是无从下手。

网友D:
风神一笑,是不是死机问题如果是主板上的问题的话,一般都是考虑条的供电,与CPU的供电?
还有,你将重启后的电压与死机的电压,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你是单是测量场效应管的电压?还是连管理芯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的电压都要一起测量?

网友:
考虑条的供电,与CPU的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不好搞要2小时搞不好还浪费那么多时间

网友:
这种电压不正常的导致死机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神一笑,是不是死机问题如果是主板上的问题的话,一般都是考虑条的供电,与CPU的供电?
还有,你将重启 ...

5大供电线测量一遍 再测量相应的提供供电以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你发帖子了

现在不想动手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板太费时间了,搞一下要测几个小时。

扣分的理由??说出来下

网友F:
这种问题就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就是难搞,

难搞也要修,。不然技术怎么会来?怎么去积累

网友:
以后碰见类似的试试

网友G:
什么电压哪位大师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想动手去修了

大神,,你不动手修  很多板子他们能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压哪位大师知道啊

北桥的1.1v电压,重点是开启信号不正常真的会导致北桥电压变成0.8v而不是没有电压;这只有神姐才知道了

网友H:
楼主 问下这个管子是干嘛的 连接到那里?

网友:
不需要那么久的等待故障时间吧
这些不稳定情况 不是虚焊就是某个小管子的热稳定性不好
直接用吹风或者什么加热的工具吹一吹  很快发现什么地方的受热就出状况

网友:
修理真的太有耐心了

网友:
死机的不好查。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这都能修好,光比较电压也够呛。。。

网友:
专业的 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问下这个管子是干嘛的 连接到那里?

控制PWM开启的。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风神一笑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收藏了,反正我碰到这样的板子,不是温度的事都是换板子

网友:
如果是我,早换板子了,换版也是挣钱,维修得慢慢的查这样的问题,麻烦

网友:
学习了,我目前没碰到这个问题遇到也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