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QSL-SE主板开机不显示不跑吗维修

楼主(2016-07-02):
华硕PQSL-SE主板开机不显示不跑吗维修,刷BIOS OK......故障(开机不跑吗,掉电又制动上电,刷BIOS 一定OK)

网友:
为啥我每次都没遇到刷BIOS就解决的主板呢

网友:
华硕主板好多BIOS坏

网友A:
楼主修华硕肯定比较多,华硕板没图纸好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华硕肯定比较多,华硕板没图纸好费力。

华硕有点位

网友:
你说的这个故障  在H61系列主板上体现的比较明显    你这个板子还没碰到  待验证

网友:
这种问题倒是经常遇到,但刷BIOS好的,倒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