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E LA-8868P键盘不能正常用 崩溃中求探讨

楼主(2016-07-02):
版号:LA-8868P 客户拿来说是键盘串键(COMS设置里开始测得)F10 F9 F6 F5 上下左右 几个键全错乱 部分不能用      !自己不小心进了咖啡,直接报换键盘 订货 等待 由此开始了漫长恶心的维修旅程!  键盘到货后
1: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能用的就是不能用 能用的就是能用
2:换IO (9012) 保证OK 结果一样!
3:刷BIOS 结果一样
4:拆完键盘接口上的电容 在COMS设置里能用了,那个开心!——结果重启了一次有不行了(断线 ?空焊?)保证线路OK !崩溃!
5:用USB键盘不能用了(以前刚来的时候确定可以用)想想换南桥吧,换后USB键盘能用了 可是自身的键盘还是一样!
6:搜索万能的论坛 有哥们说是屏的码片资料不对会引起这个问题!一定要原装屏!是这么说的 我也没法确定!可是我用外接也这样啊!不上屏的情况下!(我当时用过一张好板在外接的情况下 键盘是确定可以用的,不存在窜键的问题)
7:想按F9还原下BIOS 突然发现USB键盘有不能用了!!我晕 !进系统就能用了!我一口痰吐在这张蓝色PCB的板上!*脏话*你娘 ,去死吧你!内心那个崩溃 那个伤心!(大家能体会吗)真想一脚踩烂你 ! 你妈的你想怎么样!干你!冷静下来,还是要搞出来!实在没辙了 !请万能的修友们不吝赐教!IO保证好的(和一张OK板对调过) 桥肯定没问题!键盘到IO之间的线路也是好的,实在崩溃!

网友A:
  三星  我以前换个屏是会导致键盘有问题,  把烂屏的。码片拆到新屏上就没问题了   键盘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是的一定找回之前破屏上面的屏码装上去

网友B:
我猜你是不是只测了键盘接口到EC接口的线路痛断,有没有测量键盘接口线与线是不是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  我以前换个屏是会导致键盘有问题,  把烂屏的。码片拆到新屏上就没问题了   键盘就一切正常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机器一定要装屏?不装屏不认屏码片的话,即使外接也会造成键盘不能用?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是不是只测了键盘接口到EC接口的线路痛断,有没有测量键盘接口线与线是不是存在短路

你指的是主板上的键盘接口?这个口我都换过了

网友:
这是啥怪问题,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主板上的键盘接口?这个口我都换过了

引脚与引脚之间是不是存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