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GA加焊有什么技巧没?老是搞报废

楼主(2016-07-02):
如题
笔记本
BGA加焊有什么技巧没?老是搞报废
笔记本

网友:
多练,多练,再多练。。。。。。

网友:
设备 设置 操作 是关键

网友:
设备 设置温度要温度 还有就是多做

网友:
多练。另外你用的是风枪还是BGA设备

网友:
不同的板子材料不同,技术不同,你要将设备设定好,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弄坏过好多,后来请教了朋友,现在好多了,多看看BGA区,多看下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多拿料板测试练手

网友(2016-08-19):
主要还是温度设置

网友:
那要看你吹什么芯片,BGA有分好几档温度,只要调好温度就不会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