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ev:2.01无复位修复一例

楼主(2016-07-02):
昨天接修到一台台机机,主板是华硕P8H61 REV:2.01,昨天太忙,就先报价让客户留电话,今天闲一点的时候,通电试机,能触发不显示,诊断卡不跑码,取出主板,简单的测了一下各大供电,都正常,除没复位外,时钟,供电都正常,接下来测PCH发出复位的条件,PCH在供电,时钟,收到两个PG后就会发出CPUPWRGD,PLTRST#,PCIRST#,测这几天都没有,说明桥根本就没有发出,接下来测PCH的两个PG,PWROK,VRMPWRGD,华硕的这个板没有点位图还真不好测,于是在论坛找点位图,没有找到,只能转向X宝了,买了点位图后接下来的测量点就好找多了,PWROK:3.1V正常,VRMPWRGD:0V不正常,

在PQ39的3脚测,1脚0.64V正常,看来P_VRMPWRGD没有被上拉,再测PR199的2脚没有3V电压,确实是没有上拉电压,于是直接从PQ22拉了个3.3到PR199的2脚,再通电试机,跑码了,但有3声报警声,不对,是不认内存吗,先不管这个,先测测看复位出来了没有,测PCIE A11脚,3.3V,有了,正常,时钟也正常,既然跑码了,接下来查查内存工作条件,内存主供电前面已经测过了,1.51V,VTT:0.75V,SMBCLK,SMBDATA:3.3V 都正常,当测到VDDSPD时发现问题了,0V,这时我才涣然大悟,客户来修之前说过,插反过内存,还闻到了臭味,那就不奇怪了,估计是VDDSPD烧断线,把主板翻过来,仔细一看,还真是,补线。VDDSPD出来了,3.3V,也正常跑码亮机了,再把之前飞的那个3.3V的线取了,还是正常跑码,看来是和内存这边的3.3V是一路过来了,没是VDDSPD导致没有VRMPWRGD上拉,南桥收不到VRMPWRGD就不出复位,此板修复完毕,小弟不才,语言组织能一般,各位看官请将就着看,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请教。谢谢,最后请各位看官给我加点分呗!再次感谢。附上亮机图

最后附上X宝买了点位图,和亮机BIOS

P8H61 REV:2.01 BIOS.zip

网友A:
手机像素真的是一般,呵呵,感觉像是哪里烧着了,冒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像素真的是一般,呵呵,感觉像是哪里烧着了,冒烟一样

呵呵,谢谢兄弟加分,不是手机相素的问题,摄像头里面里面进了很多灰,所以拍不清楚,不好意思哈

网友C:
兄弟H61的时序改了,你理解错误了,建议你再看一下帖子。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D:
主板修好了 赶紧去买手机

网友:
收下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修好了 赶紧去买手机

不用啊,拆开清下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H61的时序改了,你理解错误了,建议你再看一下帖子。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分享经验。

还请兄弟明示

网友E:
收到两个pg发出两个pg,复位早了

网友F:
h61复位条件不一样了 你说的是双桥主板

网友G:
楼主这是按照5X的时序修好了6系列主板,不错只要修好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到两个pg发出两个pg,复位早了

谢谢兄弟了,收到的两个PG是   ATX的PWROK,另一个是VRMPWRGD,发出的两个PG分别是DRAMPWRGD和CPUPWRGD,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61复位条件不一样了 你说的是双桥主板

谢谢兄弟了,收到的两个PG是   ATX的PWROK,另一个是VRMPWRGD,发出的两个PG分别是DRAMPWRGD和CPUPWRGD,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按照5X的时序修好了6系列主板,不错只要修好就是好的

谢谢兄弟了,收到的两个PG是   ATX的PWROK,另一个是VRMPWRGD,发出的两个PG分别是DRAMPWRGD和CPUPWRGD,对吧?PLTRST#送到IO,复位IO,IO再发出CPURST#,复位CPU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按照5X的时序修好了6系列主板,不错只要修好就是好的

还是实地的时序比较清析呀,有时候真的有点搞混了

网友H:
兄弟H61的时序改了,你理解错误了,建议你再看一下帖子。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I:
这个版本的点位图  论坛没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单独发贴发出来  不然以后其它同行  想找这个点位的时候  不一定会点到你这个贴子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版本的点位图  论坛没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单独发贴发出来  不然以后其它同行  想找这个点位的时 ...

是单独发贴就发这个点位图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兄弟加分,不是手机相素的问题,摄像头里面里面进了很多灰,所以拍不清楚,不好意思哈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机?还有你说的X宝是指?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手机?还有你说的X宝是指?

iphone 5怎么啦?X宝就是淘宝啊

网友:
楼主修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 5怎么啦?X宝就是淘宝啊

iphone 5像素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楼主乃神速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iphone 5怎么啦?X宝就是淘宝啊

淘宝不是TB吗?怎么变成XB了?

网友:
这板子坏的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K: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楼主没有先目测全板

网友:
感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淘宝不是TB吗?怎么变成XB了?

某宝,没必要纠结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楼主没有先目测全板

这个不是很明显,还有就是没有VRMPWRGD的时候是没有报警声的,所以也没有引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了,收到的两个PG是   ATX的PWROK,另一个是VRMPWRGD,发出的两个PG分别是DRAMPWRGD和CPUPWRGD, ...

楼主,DRAMPWRGD在哪里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H61的时序改了,你理解错误了,建议你再看一下帖子。不过还是很感谢你分享经验

不要重复,小心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没必要纠结这个吧

哦哦!还不懂的这些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没必要纠结这个吧

楼主,你这片板的故障点就是内存SPD断线吗?(我以前修这板也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L:
正常来说,内存烧3.3V是跑码的,只是不过内存而已, 内存的倒数第5脚就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正常来说,内存烧3.3V是跑码的,只是不过内存而已, 内存的倒数第5脚就是3.3V。

兄弟你没仔细看,这个3.3还给VRMPWRGD提供上拉的,没上拉前复位都没有,哪来跑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了,收到的两个PG是   ATX的PWROK,另一个是VRMPWRGD,发出的两个PG分别是DRAMPWRGD和CPUPWRGD ...

收到两个pg是apwrok  pwrok   发出的两个pg是procpwrgd  drampwrok   给cpu
cpu发出svid给vrm   .vrm解码visd   产生vcore   当检测到vcore正常后发出sys_PWROK给pch
这时pch才发出pltrst复位   这时6系列的pg 复位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没仔细看,这个3.3还给VRMPWRGD提供上拉的,没上拉前复位都没有,哪来跑码呀

点评得有道理, 有的板子不是这样,V星的板子就是不过内存报错,跑码正常。 说明V星仅仅烧断了内存部分的3.3V

网友:
................都这水平了,还装低调,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版本的点位图  论坛没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单独发贴发出来  不然以后其它同行  想找这个点位的时 ...

这个型号的点位图坛子里有的,我上次就看到过的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思路清淅,赞一个。

网友:
有R2.0的图纸么,主板无复位

网友(2016-08-31):
这个板子蛮多问题的低端板

网友:
我有里有一块这样的板跑22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