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了一台X55VD的笔记本

楼主(2016-07-02):
问题跟我之前发的帖子是一样的 开机LOGO掉电 ,有时进系统掉电,   刷BIOS未果。  C壳拆掉不掉 直接在主板上开 不掉电      开关飞两条线 一个卵样。   量开关也是好的    这时候懵B了     又去量排阻又是一顿折腾 后来 抽根烟 -,-   决定把开关换掉 吹开关的时候 就闻到一股香水味。    换了之后不掉了      这个机器开关  休眠信号  都容易出问题  还有排阻

网友A:
嗯,女孩子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女孩子用的!

看把你美的,吹掉后有无继续吹继续闻?

网友:
昨天还修到过一台,不定时掉,最后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这机子开关排线也容易骚坏

网友:
修电脑不容易,加分!

网友:
香水味不错  总比蟑螂味好

网友:
楼主经验很非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把你美的,吹掉后有无继续吹继续闻?

这是你的意想把~你才把你美的d(д)

网友(2016-08-01):
引用 网友B:
看把你美的,吹掉后有无继续吹继续闻?

哪美了-,-

网友:
楼主要是来个高清就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