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02):
      今天接一台同行笔记本,联想G470,故障为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适配器没待机。       拆机检测,发现保护隔离没过,PQ301的4脚 19V,说明PQ307B没导通。查芯片的工作条件,24脚DCIN19V,1脚VDD有5V。23脚ACPRN 0v  ,看似这3个都正常后面打阻值发现ACPRN脚阻值为0 ,怀疑是内部短路,拆了换新6251,阻值正常了。更换新的芯片,还是不工作,后面发现 PR331 PR311阻值变大了 直接更换,待机出来了。开机显示  ,关了再开,第三次又不行了,又没有待机了。 断电测量 更换的电阻没事。23脚ACPRN阻值也正常。
继续测PQ307B的5脚0V,5脚是PACIN经过PR319过来,找到PACIN是由ACPRN控制PQ316而来。测量PQ316  1脚 0V  2脚0V,直接更换PQ316后 1脚为3V。待机出来了。多次开关机测试都正常  烤鸡2小时,装机。至此 修复本机。

网友A:
RP311阻值变大了24脚还有19V ?

网友:
分析对了就会水到渠成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修仁宝的保护隔离~来来去去就这几个信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RP311阻值变大了24脚还有19V ?

没开路  还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P311阻值变大了24脚还有19V ?

电阻没有开路,只是变大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要是有图就完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有图就完没了

上传的时候是带图的,上传时候错误,后面不能改了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图的不知道怎么没传上去。

网友:
你这没图纸就这样给大家看,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