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3217u qs77芯片组 nuc主板短路

楼主(2016-07-02):
主板10x10的   有待机电压3v   ,能触发,但是触发后风扇微转,cpu发热,。触发后电压达到1a左右,等几秒钟掉电为0a,然后又自动上电到1a以此反复。测量mos管(fdc05bj  22ca  n7cc)d极对地值只有15欧 ,主板正反面共有5个电感对地值为15欧到8欧

网友A:
测各个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各个供电有没有出来

怎么测?测电感吗?  cpu旁边3个电感对地阻值低。背面hdmi旁边的大电感偏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测电感吗?  cpu旁边3个电感对地阻值低。背面hdmi旁边的大电感偏低

你装了CPU吗?装了CPU阻值低是正常的

网友D:
先不管对地值  看看电感上都没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装了CPU吗?装了CPU阻值低是正常的

cpu是集成的 10x10的nuc主板

网友E:
楼主10*10是什么 触发后哪儿的电压是1A啊?  哪儿的MOS管啊 还有一般打S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10*10是什么 触发后哪儿的电压是1A啊?  哪儿的MOS管啊 还有一般打S极啊

主板大小是10*10的  接的可调电源显示1a

网友:
短路一般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不管对地值  看看电感上都没有没电压

两个大电感中有一组没有电压(magic r36 )我把与他相连的mos与大电容都拆除了还是短路,电感短路短我看走线是进cpu了 实测只有0.9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大电感中有一组没有电压(magic r36 )我把与他相连的mos与大电容都拆除了还是短路,电感短路短我看 ...

你测短路的时候   是插了CPU  还是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测短路的时候   是插了CPU  还是没插

cpu 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