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重金求子。。。。(修不出来)

楼主(2016-07-02):
E1-471G 板号:DA0ZQSMB8E0 REV:E
客户拿来=大短 修好大短
电流变成0.010  待机35V都有。 15V 正常
触发变成0.015 几秒就掉到0.010
测S5 +3V_S5 +5V_s5 都有跳变 S5_ON也有跳变
但是S5_ON 不是EC发出来一直在的吗??? 为什么触发了在出来的?
而且我把+3V_S5转换管子拆了以后 S5_ON 一直有 +5V_S5转换成功。
修了一晚上没有修出来。我直接拉3,3V去+3V_S5没有问题。
实在搞不定 修了一晚上。 ACER_V3-471G_DAOZQSMB8E0 REV 3C ZQT ZQS

网友:
某个电压肯定没出来

网友:
仔细查  还是缺电压 或者短死   我前几天修了个戴尔N4010大短路,  烧B+无效,随后看到1.05V VTT上管短路,拆掉上管后发现1.05V VTT短死  最后判断HM57已死  更换HM57和上管  机器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掉的非常快!前不久修到的问题是断开PQ14 Q10 不掉电! 后面刷了个BIOS 好了!

网友:
s5_on待机时是为低的,触发开关才会高,如果你待机时就高,绝对是不对的,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拆了PQ28就S5_ON就一直有 你可以跟换一个PQ28试试

网友:
s5on按开关以后出来的~转换成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上电中断现象,S5_ON从按下开关始可维持4S左右,期间EC收不到桥的应答就关闭不维持。
主查桥的待机条件,刷个BIOS,桥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