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富士通小主机的电源能直插220V么

楼主(2016-07-03):
现在直插220V能开机,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能吧上头也没有写啊

网友:
应该不可以,额定110V的,,,,,,

网友:
台达代工的
拍张内部图看看吧
论坛高手多

网友A:
你这个必须插110V,220V插上去直接爆了,不信你插一个试试。。。

网友:
不能直接接220,否则,彭!

网友:
不可以,上面不是写有INPUT 90~120V交流电。

网友:
220v电源接口位置没有220/110开关就不能接220   v

网友:
肯定不可以,上面写的是输入电压100到120v,日本的日用电压等级。这台机器正常使用只有换电源或增加一个200转110的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必须插110V,220V插上去直接爆了,不信你插一个试试。。。

看他说的好像已经通220v的电了。

网友:
限额100——120V

网友C:
有的屁股后在不是有个拨片么.红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他说的好像已经通220v的电了。

是的我用220直插开机用了都没出问题暂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屁股后在不是有个拨片么.红色的.

没有那东西

网友:
仅用于110V......

网友:
笨蛋你拆开看看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先就知道啦如果是真正110的电源内部的耐压电容一般是150v的如果是能上220v的话应该是双电容两个都是200v耐压电容的

网友:
随便全球通用的。 台达是DPS, 全球通用。 小功率电源也是主动PFC, 为了迎合日本的习惯,电压打成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