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C55-A5308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7-03):
TOSHIBA C55-A5308,板号:DB10F-6050A2566201-MB-A02,待机0.038,不触发。无
,EC的条件正常,有人修过吗,帮忙 说声
不触发

网友:
BIOS刷过没??测下EC触发南桥的信号有跳变没?有的话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就查EC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EC条件正常就看SLP_S4有没有返回EC

网友:
刷了BIOS后可以触发跳变到0.7多掉电,求助BIOS文件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EC 条件都正常就刷BIOS 试试

网友:
普通机型某宝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