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7A-D3-B3主板开机反复上电

楼主(2016-07-03):
GA-P67A-D3-B3主板不上CPU,内存,显卡开机反复上电,按坛里的上电时序图片到12部,CPU-PWROK电压有变化,最小值几毫伏,最大0.95-1.6V,无CPU电压,请问PCH会不会还有问题?是不是必须使用真u(现买)?请问下一步怎么查?ISL6364 EN-PWR和EN-VTT电压有变化

网友:
哪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
连CPU都不备,就想修板,我也是笑了

网友:
业余爱好,不是专业维修的,我有的都是AMD的。让你见笑啦

网友:
上个CPu试试啊

网友:
有时间找个U试试

网友:
应该是开启电压不稳导致的,找到相连的三极管拆掉看看

网友:
今天检查发现图中的DR382电阻没有,这个正常吗?不像碰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