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的联想CIH61MI主板。型号:H61H2-LM3集显没电压,不开机

楼主(2016-07-03):
最近遇到的联想CIH61MI主板。型号:H61H2-LM3集显没电压,通电无显示,不知道哪位同仁修过?

网友:
主板其他电压正常,唯独没有集显电压。

网友:
继续关注中,希望有大神出来指点。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这个板子你刷过BIOS了吗

网友:
跑码了吗   没跑码的话  集显供电 略过  还没到那一步    跑码了看过没过内存

网友:
这主板好像BIOS容易坏

网友:
无数个同仁都遇到过     刷BIOS是第一步

网友A:
我有几块这样的主板  BIOS怎么刷都不行  拿过来是会报警  刷了BIOS以后 报警都不报了   论坛下载了十几个BIOS 都不行  好主板上面备份的也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要合成BIOS

网友:
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这个板子你刷过BIOS了吗?是这样吗?学习中

网友:
独显。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块这样的主板  BIOS怎么刷都不行  拿过来是会报警  刷了BIOS以后 报警都不报了   论坛下载了十几个BI ...

这个板子是两个固件 一大一小
要分别刷成对应的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联想,不过型号不一样,卡LOGO,唉

网友:
刷个BOIS不行擦外设 不行加个显卡

网友:
我也是这样,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H61好像问题好多,有复位了都不跑码的,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