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7-03):
第一次开机正常显示,十几秒后自动掉电,在触发可以触发但电流跑0.1,请问大侠有没有遇见过的,
掉电

网友:
发错板块,先拆机看主板有没有人为损坏

网友:
具体还得需要根据自己的板子分析维修

网友:
我接一台E1-471G,开机次次亮机,但是不超过5分钟就会掉电~正在找论坛看看有没有列子

网友:
看再次触发后缺什么电压

网友:
先看板有进水了。或腐蚀的没。摸摸有发热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