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plex DELL 380

楼主(2016-07-03):
开机提示认不到键盘点f1、f2。没反应。我新手,该怎样测,求助,主板是G41的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 换个试试

网友A:
驱动器1 硬盘没有找到;键盘没有找到,请插入USB键盘;警告!CPU风扇失败;警告!空气温度传感器没有侦测到;警告!POST时侦测不到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驱动器;前置面板没有检测到;按F1继续,F2进入setup设置工具;按F5运行自测试

网友B:
这么多报错   有可能是桥坏了  看一下是什么桥

网友:
老板,你的屏坏了。有两根线

网友C:
骚年不是认不到F1 F2 根本不没发现键盘 换PS2的试吧,CPU风扇也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1 硬盘没有找到;键盘没有找到,请插入USB键盘;警告!CPU风扇失败;警告!空气温度传感器没有侦测到 ...

这些线子我没插,线子插上就没有那些错误了,但是键盘就是按不动,无论什么情况,电脑没有死机,BIOS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骚年不是认不到F1 F2 根本不没发现键盘 换PS2的试吧,CPU风扇也没对

Dell机没有ps/2口,风扇线没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报错   有可能是桥坏了  看一下是什么桥

82801gb,这个桥本来就爱坏

网友:
插圆口键盘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