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7L 耳机有声音 内置音箱没声音

楼主(2016-07-03):
dell PP37L 插耳机有声音内置音箱没声音  系统换了好几个了 喇叭是好的  功放和芯片都换过了   喇叭接口那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把耳机的左右声道接到功放的输入脚,然后把耳机插到耳机孔看喇叭有声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把耳机的左右声道接到功放的输入脚,然后把耳机插到耳机孔看喇叭有声音没!

不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是功放芯片 SPK_SHUTDOWN# 没电压 3.3v飞线解决的 借鉴pp38l图纸 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