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 770 d3

楼主(2016-07-03):
开机掉电,io已经换了
掉电

网友:
掉电 电压都出全了吗 为什么 直接就换IO

网友:
770的主板 两个问题 BIOS 和 北桥

网友:
AMD 而且还是七彩虹 RTC VCC正常就放弃吧 给自己添堵

网友:
直接换IO 不懂什么意思,,,全班电压有没有全部出来 测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P4短路了你拆P4看看还有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