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液晶电源板大电容放电器

楼主(2016-07-03):
没有技术含量,挺实用的,找个变压器 ,把220v的线接两个表笔,然后装上螺丝就好了,两个表笔是插电容的,这个放电没有声音

网友:
没有必要专门做一个电容放电的,,手边有好多现成的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楼主请打开淘宝,搜索 通往天堂的钥匙

网友:
手动的不错啊

网友B:
用电烙铁插头戳一下就行了,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烙铁插头戳一下就行了,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这个是放电,不是短接,没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楼主请打开淘宝,搜索 通往天堂的钥匙

这个麻烦,你不知道还有用灯泡的,你怎么放电是不是短接

网友:
一般放电用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放电,不是短接,没有声音

不是烙铁头,是插电源那头的插头·

网友:
这个都给你想到

网友:
用个白炽灯短接下即可

网友:
我一般用灯泡,不亮了说明电已经放完

网友:
我都是用胶枪插头接一下,就没了,懒得去弄那么复杂

网友:
我用马达的 那个比较快一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麻烦,你不知道还有用灯泡的,你怎么放电是不是短接

我一直都是直接用螺丝刀,短接放电,啪啪啪,听着也挺爽

网友:
一直都是用万用表放电的

网友:
我用的都是一个40W的灯泡

网友:
用烙铁就可以了吧,不用这麻烦,你的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搞一个2W的大个的水泥电阻就好了嘛,把电阻用热缩管一套就可以拿着了。把电阻的两个脚折90度就刚刚合适大电容引脚尺寸了。

网友:
一个灯泡搞定.

网友:
长期备两灯泡 可以负载又可以放电用
价格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楼主请打开淘宝,搜索 通往天堂的钥匙
还天堂的钥匙啊 啥意思啊!

网友:
灯泡是个好东西

网友:
拿个适配器就可以放电啊

网友:
太有才了 咳咳

网友:
灯泡碰下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接灯泡的 不然感觉很危险

网友D:
用手摸啊,当然是开玩笑的
snakezjp
让狗用舌头舔一下,你们试过没?
详情

网友:
把电转到线圈上去了

网友:
还真行呀。我老是用螺丝刀。响一声

网友:
你这真费劲 整个灯泡两秒钟的事

网友:
各有千秋 各有妙招 挺厉害还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灯泡戳 放的很彻底

网友:
灯泡最好啦,有看得到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烙铁的220V的插头在电容两端一搭就搞定了,也没有声音啊,还方便快捷。

网友:
动手能力强 一般都是顺手用万用表

网友(2016-08-02):
灯泡能刚好做在大电容的两个退上么,怎么放的!我也想试一下!

网友:
灯泡方便些

网友:
都可以 反正能放电 就行了

网友:
挺有想法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呵呵,不用那么麻烦的,一般的负载都可以放电。。。比如电灯,不过最方便就是焊铁了

网友:
放电也挺烦的,今天看了这么多方法,算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精神值得发扬

网友:
电烙铁的插头多方便啊,灯一亮就放完了!何必弄这么麻烦呢

网友:
搞个铬铁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师傅教的绝招数字万用表打到20兆欧档用表笔碰一下,利用万用表内阻放电。

网友:
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用灯泡 妥妥的

网友:
大家上面的思路都不错。

网友:
1k电阻又快又好

网友:
没有搞过,一般放电就是大镙丝刀一搞,就当放了个炮。

网友:
灯泡 一直在模仿  从未被超越

网友:
很好,我一般都是用烙铁放电

网友:
万用表可以放点

网友(2016-09-04):
直接用烙铁,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弄个220伏40瓦的灯泡就行了,电容里的电是直流的,容易烧变压器的绕组。

网友:
还是用灯泡好点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了吧 不过动手能力强

网友:
用灯泡搞定。

网友:
习惯罗丝刀.

网友:
不是二极管凤鸣档表笔反接 放电么》 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方法 还是不错的。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手摸啊,当然是开玩笑的
让狗用舌头舔一下,你们试过没?

网友:
洛铁 灯泡 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可以拿灯泡啊 ...............

网友:
老大挺能折腾啊

网友:
用灯泡可以

网友:
你很有思想

网友:
一般维修 都有 灯泡 那个 就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拿灯泡放一下就行了

网友:
厉害啊 但是感觉很是多余

网友:
弄这么多工具,占地方。

网友:
我大师傅给我买了两个灯泡,很好用,再也不怕爆炸了

网友:
赶不上用灯泡放电呢

网友:
一个灯泡 解决 还可以在修电源的时候 当保险用

网友:
我一般用手摸下就放完了!省的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镊子来,蹦一声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了,而且镊子板上还有个洞。后来我用电视机的消磁电阻来放电了,很好用而且体积又小。

网友:
我用灯泡放的,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