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四分屏

楼主(2016-07-03):
联想的E430四分屏,拿过来的时候是独显的,以为是显卡问题就把显卡搞掉。只有集显了,可是还是四分屏啊,屏换了就不显了,只有用他原装的屏才显,不知道测那几个信号,

网友:
屏线还没有到

网友:
有可能显存问题,

网友:
查一下EDID正常吗

网友:
该是屏线断了吧 量阻值吧

网友:
查屏信号。外接正常不

网友:
电脑什么奇葩的问题都有啊

网友:
主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