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7 bios 板号DAOKL7MB6EO

楼主(2016-07-03):
绝对好用,刷这个亮的机器。

昭阳K27板号DAOKL7MB6EO REV E.rar

网友(2018-03-31):
此bios刷上0.11 掉电...原机跑马不显

网友A:
bios是好的...楼主把ec与南桥的名称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楼主把ec与南桥的名称写错了..

看好多少M刷就行了

网友(2018-06-21):
此BIOS有问题,刷后电流0.12掉电

网友(2022-08-30):
跑0.16.。。。。。。。。。。。。。

网友:
试一试,看看可以不,大神

网友:
能亮机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