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怎么样

楼主(2016-07-03):
富士通小主机的电源,电源口一公一母, 母的下面标有 AC100V(3A)OUT ,电源里标签如图,现在问题是我用220V直插公接口可以开机使用,久了会烧不?

网友:
看铭牌  好像不行 电压120V的
要是有转换开关的 估计可以
上内部图看看吧 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
久了不行,这电源输入电压是110V的

网友:
你可能用着用着,就会听到一声巨响,,,,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电源电压估计是110V的......,

网友:
看来是炸弹?

网友A:
看铭牌标注肯定是不行的,电压输入是100~120V,这个产品只适合在国外使用,如果要使用的话,必须配置调压器(220V转110V)使用才能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铭牌标注肯定是不行的,电压输入是100~120V,这个产品只适合在国外使用,如果要使用的话,必须配置调压器 ...

问题是这东西别人都用那么久到现在了,(估计也不是从国外拉回来用的)也没见坏

网友B:
像这样 要改220V输入的话,怎么改?只换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东西别人都用那么久到现在了,(估计也不是从国外拉回来用的)也没见坏

使用电器前一定要看电压输入,这是基本常识,铭牌都会注明的。现在国外的产品,由于流通渠道不是很正规,造成了部分电器并不适合在国内使用,你的图片上标注的AC100V,只适合外接100V的电器,也就是可以提供100V(3A)的电压输出,另外一个电源输入标注是多少,现在不知道?前后看了你发的二张,表达的意思内容是相矛盾的。

网友B:
都明白,现在可以使用,但是就是随时都有爆的可能,估计也不好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 要改220V输入的话,怎么改?只换大电容?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换大电容就能解决问题。你前面发的图片说明了,这个电源只能使用110V的市电输入,你可以配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当然你要考虑成本原因吧,否则只能重新换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换大电容就能解决问题。你前面发的图片说明了,这个电源只能使用 ...

这造型的电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想拆其他电源塞进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明白,现在可以使用,但是就是随时都有爆的可能,估计也不好改

开关电源适应电压是很宽的,你的电源标注了电压,就应该按照上面的条件来使用,如果你强行使用,出了事故后悔都来不急了。现在生产的手机充电器,适应输入电压(100V~240V)跟几年前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充电器你带着它,到任何国家去都可以充电(不过电源插头有一些不同)。你的电脑电源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设计水平,使用中是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的电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想拆其他电源塞进去看看

电源生产是有规范的,外形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新人过来混个脸熟  这电源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
从公头插入110V交流电试试是否可用,测量母头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买一新电源,市场有小规格的,没必要改

网友:
只要AC100V3A这个OUT端不过载就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是主动PFC的, 全球电网通用,随便插就是了。 100V只是日本人的标识习惯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看来电源不错,上张图看看内部结构就好了,可能是宽压电源。

网友:
110伏,标的是输出,那个大口标的是多少伏?

网友:
这个AC100是输出的接口。

网友:
就一个电源 不值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