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6-07-03):
东芝C600喇叭没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喇叭坏了

网友:
判断是不是喇叭坏,还要问,找个喇叭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测喇叭阻值,换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款喇叭易坏的。。C600

网友:
量下喇叭有没坏啊

网友:
换个喇叭看下,

网友:
耳机接口有声音出来吗

网友:
  如果耳机接口都没声音就可能声卡或者声卡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