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400W电源通病!

楼主(2016-07-03):
有三个坏的,除了一个是烧了保险其它两个都是绿黑线短接,转一下停,要么转两圈停,问题都是后级那个控制模块问题!是393和几个阻容原件组成的!现在可以确定是这模块问题,但是没有这模块卖!只能修好!在这里问下同修门,393坏的概率高还是外围元件,因為一直都是黑修,最怕就是贴片电容变值,没图纸就怕这个,求朋友们给点意見!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393坏的还真不多,,但也有偶然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用代换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用代换法解决.....

好像 339 坏的不多 外围的电路吧

网友B:
外围元件是不多,但是大部分是贴片电容!没图纸,想换没办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围元件是不多,但是大部分是贴片电容!没图纸,想换没办法呀!

那就先从339开始换,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从339开始换,一步一步来.............

393呀不是339!

网友A:
确实应是393,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应是393,打错了......

呵呵!大家一起学习了!别客气!

网友:
有雷击会坏339的  正常使用的坏7500  和339之类的主控坏的少  坏的多的就是  高压部分的辅电部分

网友C:
我这有几个这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几个这种电源

修了沒有???如果卖我可以收!

网友:
这也是通病  呵呵了  电源

网友:
先从容易的入手,换393,在线测量电阻,换电容。

网友:
楼主修好几个了?分享一下......

网友:
我还真当是通病跑来看了.楼主会骗人.393修到现在也就主板上坏两.

网友:
慢慢代换吧   偶然有运放393挂

网友:
说的那更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