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INTEL 独显无显示

楼主(2016-07-03):
E40INTEL 独显无显示 加焊显卡无果 电流到1。7A

网友A:
黑胶的显卡 加焊还需要控制温度

网友:
1.7A是亮机电流,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估计花屏,,,,,重植显卡吧

网友:
这款显卡不好弄啊。。。黑胶的

网友:
显卡通病了~有些加热的好有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的显卡 加焊还需要控制温度

加焊与不加韩电流一样

网友:
没有说加焊必须要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