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550W电源故障

楼主(2016-07-03):
手里有两个同样的电源,刚开始故障都是烧了保险,再往后查,烧了桥堆和一个MoS管,用同规格元件更换后,问题是用100W灯泡做保护亮灯,用200W做保护还是亮灯,说明高压部分有短路,可以启动也有正常电压出来,一直亮灯,大概10秒左右自动停止,知道是高压区故障但是都查过了,没发现异常,只剩PFC模坏没换过了!但是没模块换呀!说明一下,一般额定500W以上主动式电源都要用200W灯泡做过流保护,500W以下用100W灯泡就够了,修好的电源用200W灯泡启动500W至1000w的启动都是一亮即灭,不怕误测,直接上电,有炸在危险,二次故障更难修,元件也贵,转正题,做工扎实,值的修,现在求同修分析亮灯原因!

网友A:
感觉楼主的电源应该已修好了,主动PFC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B:
怎么可能200W打保护,灯一直亮,不闪一下,一看就是短路,因为同型号已经两个,现在都已经卖掉了,空载100W打保护只是一亮尔灭,如果现在这种情况直接不打保护,肯定百分之百炸鸡,而且还会烧更多原件!不吹牛电源已经修好过百了!不过这技术活谁都不敢吹,百分之百可以搞定!肯定都会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大家就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了!我做维修行业已经5年以上了,只是电源自学维修才一年不到!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200W打保护,灯一直亮,不闪一下,一看就是短路,因为同型号已经两个,现在都已经卖掉了,空载100W ...

按遇到的全汉的主动式的PFC 实际功率 200W的上的60W灯泡一闪就灭 正常的

航嘉的主动式PFC 上60W的灯泡就是常亮正常的

初级部分 有短路 应该可以查出来的吧
除了主动式PFC 部分不好查短路
感觉实在不行 就拆PFC部分元件 MOS管 二极管
还有高手说过 可以先断开主动式PFC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PFC模块和驱动电路的问题!就怕的是有元件软击穿!不上电查不出!上电测试又怕烧东西!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上的电源

网友:
没修过这电源。。。。

网友:
楼主的电源修的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电源应该已修好了,主动PFC好像就是这样............

只要待机电压正常,不管灯亮不亮,去掉灯泡,换上保险就好了,可惜楼主好电源白白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待机电压正常,不管灯亮不亮,去掉灯泡,换上保险就好了,可惜楼主好电源白白送人。

支持一下 ,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主动pfc不能串联灯泡作为看是否短路判断.

网友D:
你这个问题 应该还有高压 和辅电源部分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 应该还有高压 和辅电源部分有短路

是呀,在找原因呢!

网友E:
你描述的情况是主动PFC电源的典型工作状态。
我了几百个DELL 250W主动式PFC电源,串100W灯泡上电灯闪即灭,测试5VSB电压正常;启动开机 灯常亮(灯有轻微闪烁的)开机后10秒左右电源停止工作,然后自己重新工作,反复如此,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去灯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描述的情况是主动PFC电源的典型工作状态。
我了几百个DELL 250W主动式PFC电源,串100W灯泡上电灯闪即灭 ...

你这现象是正常的,这个我也知道的!

网友:
那么大的主动PFC电路, 一个小灯泡怎么够,我一直都是串热得快来做保护

网友:
灯泡常亮,如果能正常输出电压电源很可能修好了。上个小的保险丝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