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BIOS芯片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6-07-03):
现在笔记本芯片型号越来越多,要命的是很多型号的BIOS芯片用原来的编程器已经不支持。我想问一下BIOS芯片是不是相同容量的BIOS芯片都可以代换?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台华硕X552E,版号X550EP V.20。开机电流跳三次到0.6,再下到0.45,感觉在跳一次就亮了,就是卡在0.45不动,他原来的BIOS是25Q32FVSIQ.清空的时候错误,又没有原型号的BIOS,我就用其他相同容量的代换刷,刷了7.8个,电流都只能到0.33就不动了,换芯片换BIOS资料都是一样。换回他原来的BIOS又可以跳到0.6.是不是必须用原型号的bios?大家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么?

补充内容 (2016-7-6 15:58):
事实证明,确实有些bios芯片是不能代换的,本帖中的这台刷bios好了,用的是原来的bios芯片。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清空的时候出错可能是bios加密了,后来用编程器最后一个选项Unprotect解保护的意思,

补充内容 (2016-7-6 15:59):
解保护以后就可以清空也可以刷入

补充内容 (2016-7-6 15:59):
这个问题估计很多大侠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笔记本bios芯片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565-1.html

网友A:
不一定。。。有的BIOS带加密的,特别是DELL的

网友:
BIOS  ME 不一样

网友B:
一般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有的BIOS带加密的,特别是DELL的

莫非这个就是加密的,可以读取就是不可以清除

网友:
这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能代换的。

其他的机型基本上都可以代换啊!

网友C:
代换过,有的没问题,有的不行, DELL 代换过不OK,

网友D:
原则上容量够大都可以代换,但新机型个别的必须要原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换过,有的没问题,有的不行, DELL 代换过不OK,

意思只能用原型号的BIOS还是只能原机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则上容量够大都可以代换,但新机型个别的必须要原型号

看来还得买原型号的了。

网友E:
一些机器同容量代换可以

一些机器因为OTP 代换了ROM芯片 会有一些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能代换的。

以前的机子大多可以代换,所以也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的机子bios问题越来越多,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些机器同容量代换可以

一些机器因为OTP 代换了ROM芯片 会有一些问题的

关于BIOS的知识我是一小白白,看来以后还得进修一下了

网友:
我都没遇到一个是BIOS

网友:
是什么情况才刷BIOS

网友F:
你们怎么都遇到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怎么都遇到那么多呢

修的多什么问题多能遇到

网友G:
一般同容量的都能代换的,也代换了很多个    但上次碰到一台也是华硕的,原BIOS刷写的时候就老是报错。于是重新找了个同容量的去代换,但是不管怎么往里面刷 程序也都会报错   不知道为何因?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没什么规律可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同容量的都能代换的,也代换了很多个    但上次碰到一台也是华硕的,原BIOS刷写的时候就老是报错。于是 ...

上面高手说是ME不同,我都不知道ME是什么鬼

网友:
尽量不要换,换也要同型号的,我就碰到过换芯片跑马不正确的

网友H:
原BIOS能读取 不能清空?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BIOS能读取 不能清空?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SUPERPRO U580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一些机器同容量代换可以

一些机器因为OTP 代换了ROM芯片 会有一些问题的

带otp的不能随便代换?就怕遇到4代3代这些,二修人家直接把bios芯片取了搞得有点蒙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在惠普的机器上遇到很多

网友:
反正DELL的比较麻烦的

网友J:
楼主这个问题我在惠普的机器上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带otp的不能随便代换?就怕遇到4代3代这些,二修人家直接把bios芯片取了搞得有点蒙

这个有点坑人,以前一个Dell二修机感觉应该亮了,死活不亮,可能就是BIOS芯片的问题,当时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问题我在惠普的机器上遇到的太多了

惠普机子几乎没遇到过刷BIOS的,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下次一定会注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问题我在惠普的机器上遇到的太多了

以前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下次一定注意了

网友L:
我一般都是用开头一样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一般都是用开头一样的代换

开头一样的也不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下次一定注意了

修惠普的机器很蛋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点坑人,以前一个Dell二修机感觉应该亮了,死活不亮,可能就是BIOS芯片的问题,当时没注意

我也遇到过戴尔的,不过最终还好修好了,8m的bios,从台式机主板bios找到一个8m成功代换了呵呵,原来的bios被人调换成个512的

网友:
BIOS不一样,一般不能代换

网友:
大多数是能代换的

网友:
事实证明,联想E40-70这个机子也不能代换,今天验证过了,原来是25B64VS的,用其他的代换都不亮,用原型号的刷就能亮

网友:
一般同容量都能代换,像这种机要记一下,以后注意

网友:
只要容量大小一样即可带环

网友M:
现在的BIOS 有点变态  只能用原版的   换一个上去都不行  真的是很淘气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BIOS 有点变态  只能用原版的   换一个上去都不行  真的是很淘气

这几天我都遇到几个了,要换也得换同型号的芯片,而且刷写完以后校验会出错,但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N:
新机型最好不要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新机型最好不要代换

原芯片坏了的话,不得不换啊

网友O: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吧只要大小容量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吧只要大小容量一样就可以啊

有些是不可以的,你还没有遇到过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的问题真多……

网友:
还有说吗??刷的时候会有提示的。

网友:
有otp的就只能用原bios,或将otp写进新bios、

网友:
不是吧 这个只要一样大 都可以用的啊

网友:
型号差不多就行

网友(2016-12-05):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
   BIOS里面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