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CER JE40 疑似版层问题导致不亮机

楼主(2016-07-03):
主板版号 :

维修过程 :

主板无进水,电流上电到003左右
不触发??
查PM_SLP_S3#    PM_SLP_S4# 都为正常的3.3V

根据时序
PL4601 1.5V已经正常产生

查5V_S5 3D3V_S5 两路S5电压不正常
追查产生条件

RUN_ENABLE 为0.23V?
问题的突破点
查U3609的条件都正常,RUN_ENABLE 阻值500+

手上恰好没有这个芯片 ,将RUN_ENABLE 版层断开
之后触发
RUN_ENABLE 正常产生 到14V左右。
排查
U3604
U3605 U3607
C3611无果
》》》后级阻值正常 电压不接后级能正常产生 ?
莫非是后级版层问题 ??

为了效率
直接断开相关走线 (版层划开)直接飞线
触发上电亮机
这个板子RUN_ENABLE 这个电压出故障的概率很大 会引起不不上电、掉电等 下次遇见的可以主要检修下此信号。

                                                  --天意wx

网友:
感觉着这种 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下次遇见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思源清晰,高手学习。

网友:
这焊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像是板层魏短路

网友A:
板层有问题 搞死人哦

网友:
这个信号容易出问题。。。板层挂掉头次看到。。顶起。。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懂得时序怎么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有问题 搞死人哦

确实有些版层问题(极少) 修起来很头疼

网友:
楼主高手,加分必须

网友:
板子漏电的好像不是很多哦

网友:
这问题对我来说只能哈哈而过了 楼主牛B

网友:
直接切了连线就行了,

网友:
这板子有一个通病 就是   不出CPU供电。。。触发 掉电 来回重启 重启    这才是半层问题       你这  也是问题不大啊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