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370 电容短路,另请教2个问题

楼主(2016-07-03):
联想 V370 插电源,适配器指示灯忽暗忽明短路。
拆开发现贴片电容炸了,这下有钱捡啦。

没换前CPU供电的330电容全都短路,换掉后正常。

这些个铁壳管子不知道怎么检测,请教一下。

网卡边上的330电阻还是很低接近短路。  但开机却一切正常,CMOS电池和CPU都已经去掉了。   也不太想的明白,请教下。

网友:
不懂维修,学习中

网友:
后接的电路组织低!

网友A:
你拆了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打下阻值看看

要拆下来测啊,有点麻烦哦。

网友:
看下电路图,用万用表一路一路值,有短路就用烧机大法来

网友B:
铁壳子与正常的场管一样检测

网友:
适配器指示灯忽明忽暗,说明主板有短路,用烧鸡大法,应该很好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壳子与正常的场管一样检测

外头套个铁壳,没地方下手啊。

网友:
看图不就知铁管怎么量了,,跑跑线,很明显的

网友:
铁壳一般打下盖上阻值  量下下管铁壳在待机时是否有电压漏出  阻值正常  没有漏电一般都是正常的

网友C:
铁壳管子 中间两个脚,外壳算一个脚 GDS全了  和普通MOS管一样量

网友:
在板测有时候都不准的,得吹下来,不是完全导通就行的啦

网友:
把外売拆下来,在网上查一下资料,看一下内部结构就明拍了,很简单!

网友D:
你这是捡钱啊,,这个是显卡供电的吧,只有几欧,正常,,U供电,也只有几欧,

网友:
看看电路图是什么作用的电容吧,你自己也要说清楚的啊,不然别人怎么跟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壳管子 中间两个脚,外壳算一个脚 GDS全了  和普通MOS管一样量

原来外壳也算一个脚,不拆下来中间两个脚要找相连的点测试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捡钱啊,,这个是显卡供电的吧,只有几欧,正常,,U供电,也只有几欧,

明白了。  显卡和CPU供电阻值都是这么小,因为装着CPU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