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 电压上到0.9不掉电

楼主(2016-07-03):
ASUS X450CC 电压上到0.9不掉电所有电压都有出,刷了五六个BIOS都不行 有遇到过的吗·请给的思路
掉电

网友:
是电流上到0.9吧 这种故障太多了 没有人能准确说那里问题 你只能按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步查咯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没过内存有点难修

网友:
先屏蔽一下内存再说!!

网友:
跟我的一样,这个机器有没有点位

网友:
有点位,可以试一下,屏蔽内存

网友:
会不会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呀

网友:
CPU是集成在板子上的吗

网友:
办在内存么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板载的吧 你看看内存是不是进水了啊 进水的话加焊就好了

网友(2018-08-09):
像是不过内存,电压都出来就只能屏蔽内存试试了

网友:
好像是板载内存和CPU的机器,上电到0.9不掉电,可能是内存没检过去,屏蔽看看

网友:
屏蔽内存试试 看看硬盘接口旁的场管转换电压过来没

网友:
可以试试屏蔽板载内存,外加内存试试看看。

网友(2018-11-14):
这个主板有板载内存,开机会先检测板载内存,先把板载内存屏蔽试一下,要调几个电阻的位置。

网友:
有没有板载内存,可以先屏蔽掉插条内存试试

网友:
这板子貌似内存问题比较多,试试屏蔽板载内存呢